齿轮问题,我的模数中心距特别标准,但是公法线对不上

楼主(2019-06-27):
(无正文)

楼主:
我的实测中心距  和 按照标准模数求出来的中心距  就差0.03
但是公法线长度差了一个世纪

网友A:
不如把测绘数据晒出来看看啊

网友:
中心距应该在座子上的,跟公法线有关系吗?

网友:
旧了,磨损了?

网友:
公法线长度差了一个世纪?

^_^

网友(点评):
你也皮了,哈哈哈

网友B:
你是不是卡多了齿或少卡了齿?

楼主:
根本无磨损,,,特别新  特别精致的小齿轮,,所以比较纠结
相啮合的两个齿轮都是特别精致的   两个齿轮实测公法线都比标准公法线小了0.20左右 ,,,,差了一个世纪啊啊 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卡多了齿或少卡了齿?

我还不至于那么沙雕啊
相啮合的两个齿轮实测公法线都比标准公法线小了0.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把测绘数据晒出来看看啊

我再用别的参数算算的

网友:
可能是变位系数所致

网友:
你的分度圆没问题吗?K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