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固定不动,同步轮运动,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19-06-27):
补充内容 (2019-6-28 15:27):
--------------------------------------------------------------------------------------------------------
已经解决了,就是19、20、23楼那样的方法

网友A:
.........这样弄,那为啥不换成齿轮齿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弄,那为啥不换成齿轮齿条啊。。。

因为齿条是直的,但是我们需要走的轨道是高低不平的

网友:
能讲讲具体的工况吗

网友:
同步带不好固定吧,主要同步带齿的强度不太好。链条,那种带固定孔的那种,可能相对好点

网友:
有链轮链条这样搞的,,,,

网友:
我就是缺少你这种逆向思维啊

网友:
可以,轻载的时候可以用,有些3D打印机就是这种运动结构,非标上用的挺多的,注意一定是轻载。

网友:
工作情况说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
这样理论上可行,但是同步带和同步轮包裹的区域太小了

网友:
可以的,好多机械手横出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
这种传动方式挺好    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没载荷是可以这么搞的。有载,你那包角严重不够。

网友:
还有什么是想到,做不到的呢

网友:
本人链条链轮一类产品,不同意,链条和带,都是轮带链和带,没有反过来的。反过来链子和带子很快就坏

网友:
别逗,你确定你那齿遭得住?

网友B:
真的要用同步带的柔性,建议同步带两侧增加惰轮,加大包角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可行,我也见过,比如DEK印刷机有这样的结果,但也只用于直线运动。真的走弯曲的轨迹,这得没有见过。

网友:
可以用涨紧轮增加包覆齿数,应该可以用

网友:
注塑机类似

网友:
同步带传动也是要讲究包角的。。。

网友:
直接这样用不好,一般这样的用法是用惰轮增大包角,很多直角坐标机械手都是这种用法

网友:
要看工况的,因为同步带齿强度没有那么大,在同步带轮驱动带运动时是因为有张紧力及带的拉力,所以承受载荷可以大些;若是反向,由带驱动带轮,由于带齿的抗弯能力有限,所以承受的力极小。

网友:
原谅我见识少,没这样玩过,不好评价

网友:
KHK 柔性齿条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要用同步带的柔性,建议同步带两侧增加惰轮,加大包角

非常感谢,就是这种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看淘宝上有的简易激光雕刻机就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2020-11-20):
曾经也这么想过,包角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