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包覆问题

楼主(2019-06-27):
如图,外径是140mm,内径80.3mm;我想做浮雕式包覆,选择的厚度是20mm,但总是显示“指定的厚度可能太高”,求问各位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改?

补充内容 (2019-6-28 09:18):
问题不是草图尺寸过大哦,已经用智能尺寸设好长度是直径*pi

网友A:
要包覆的草图过大吧

网友:
草图过大吧。。。。。。。。

网友:
草图绕圆柱后,超过一圈了

网友:
仔细审查,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包覆的草图过大吧

不是的,长度已经计算好了是直径的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长度已经计算好了是直径的π倍

你把草图减小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