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选型

楼主(2019-06-27):
请教空压机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下图时某宝上空压机的参数,
1.排气量60L/MIN 这个应该就是输出功率的意思吧。那整套设备的气动件耗能怎么算?
等等,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才能满足使用,另外有没有低噪音的压缩机推荐。

补充内容 (2019-6-28 12:05):
针对工厂自动化设备,气缸和吸盘使用来说,整个气源系统还需要加冷干机吗?设备一般都会配三联件。是不是在工厂气源到三联件之间会加冷干机。

网友A:
空压机选型,需要先弄清楚下面问题:
1、所有气动元件或者气动工具的耗气量是多少?哪些是连续工作,哪些是间歇工作??
2、气动元件或者气动工具的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
然后根据所有气动元件或工具的耗气量确定空压机排量和空压机的排气压力。

网友B:
如何选择合适的空压机:
第一、排气压力的选择:首先要确定用气系统所需的工作压力,然后考虑从空压机安装地点到实际用气端管路距离的压力损失,根据距离的长短在1-2bar之间适当考虑压力余量,来选择空压机的压力。
第二、容积流量的选择:在选择空压机容积流量时,应先了解所有的用气设备的容积流量,把流量的总数乘以1.2。合适的选型,对空压机设备和用户本身都有益处,选型过大会造成浪费;选型过小可能会造成空压机长期处于加载状态或用气不够、压力打不上去等弊端。
第三、功率的选择: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当转速发生变化时,容积流量和工作压力也相应发生变化。功率的选型是在满足工作压力和容积流量的条件下,供电容量能满足所匹配驱动电机的使用功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选择合适的空压机:
第一、排气压力的选择:首先要确定用气系统所需的工作压力,然后考虑从空压机安 ...

耗气总量乘以1.2的系数太小了,普通的空压机都是25%的工作制,就是説在工作时间内要,干活和休息的时间要达到1:3才行,如果系数选1.2.用不了多久空压机就烧了.....

网友:
其实只要有供应商,很好解决,有时候不需要自己去过多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压机选型,需要先弄清楚下面问题:
1、所有气动元件或者气动工具的耗气量是多少?哪些是连续工作,哪些是 ...

感谢回答,那么问题来了。
耗气量怎么算了,比如我12缸径行程50的双作用气缸使用0.5MP一分钟往复动作10次。一分钟内所需流量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没那么准确的去算的,供应商大概看看估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需要精确计算,smc的那本计算的书上有,你百度一下也可以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