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算

楼主(2019-06-27):
已知压力和管径,怎么算流量?流速又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介质是什么?根据介质和压力查表查到流体的流速,然后根据流量,管径和流速的关系式就能求出流量。d=((4Q)/pai*v*3600)^1/2
d——mm;
Q——立方米/小时;
v——米/秒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简单的系统一般来说如果泵还正常的话,按泵的状态算,说到底其实这些数都是你自己给的,不是算出来的^_^。
你这个问题完全体现了你对液压的认知,好好学吧,当你知道如何正确提问的时候也就入门了。

网友:
压力是一种液体的能量,分别消耗在沿程损失、局部损失和流速增加上,其中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都与流速有直接关系,知道了流速(平均),根据管径就可以算出流量了

网友:
搜一下系统压力对应的推荐流速,然后根据流量反算一下管径。流速是关键点。

网友(2019-08-28):
搜索管径推荐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