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哈尔滨第二工具厂的老货w9锋钢锯条如何在刀柄打孔?

楼主(2019-06-28):
请教哈尔滨第二工具厂的老货w9锋钢锯条如何在刀柄打孔?请看下图:

网友:
这个问题去小筑问问

网友:
电火花(自己搜RC电路可自制)

线切割

合金钻头

退火后钻

等离子

电焊机

激光

水刀

开瓷砖孔那种金刚石钻头

自己用碳化硅磨料粘个杯形砂轮

网友:
以上方法我都玩过,激光、等离子、水刀最快又好

业余玩玩合金钻和金刚石最可行

网友:
刃口没开好,砂轮机还是砂带机磨得?

玩刀必备砂带机

网友:
穿孔机加工小孔,再线切割加工出你所需要的孔!

网友:
合金钻头试过,不行,转不动,个人认为电火花或者水刀应该比较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