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产品,两种材料

楼主(2019-06-28):
客户说:红色框里是不锈钢  蓝色框里是Cr40。
红色框里产品颜色偏黄
请问大神们,两种不同的材料怎么合成一体。
或者是一种材料,红色框里退磁了。退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镶进去

网友:
插进去,打坡口焊接,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
摩擦焊接

网友:
间隙配合装配或者摩擦焊!~

网友:
榫卯连接 再焊

网友:
分别加工,结合部位加工螺纹,然后厌氧胶粘接

网友:
是40Cr根不锈钢的话批量生产估计要用摩擦焊,强度跟加工性能都比较好,如果是电焊的话成本跟良品率估计会比较麻烦

网友:
摩擦焊,在压力作用下,是在恒定或递增压力以及扭矩的作用下,利用焊接接触端面之间的相对运动在摩擦面及其附近区域产生摩擦热和塑形变形热,使及其附近区域温度上升到接近但一般低于熔点的温度区间,材料的变形抗力降低、塑性提高、界面的氧化膜破碎,在顶锻压力的作用下,伴随材料产生塑性变形及流动,通过界面的分子扩散和再结晶而实现焊接的固态焊接方法。

网友:
先焊接,然后机加工吧

网友:
看干什么用,也可螺纹连接。

网友:
摩擦焊接,后者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