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级约束的运动动画?

楼主(2019-06-28):
这是一个机器人的机械手

如图两个红色齿轮之间、黑色和红色齿轮之间都用了运动约束。手动拖动时完全没问题。

黑色齿轮上做一个角度约束做驱动约束。
可是当驱动这个角度时弹出来下面的警告

在studio中参数动画只有黑色齿轮运动

我也查了资料,官方说明说的是驱动只可以驱动一级的约束,如果有多级约束的话驱动不可用,我认为studio也是这个原因而失效的。

可是使用官方方法通过使用“表达式”在联接或约束之间创建代数关系来驱动其他关系。对于这种多级齿轮传动来说也太麻烦了吧。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多级传动的运动如何实现动画制作的问题啊,以及这种情况是否还用更多的潜规则。

网友:
运动学及动力学仿真还是要用adams   CAD软件的运动学仿真不是太好用

网友A:
我倒过来说,先从“总之”开始说:别玩了。Inventor,到目前为止(包括还没上市的新版本),做不出像样的动画或仿真,除非你有天大的耐性和对Inventor操作上一大堆潜规则的深度理解和巧妙的规避能力。

然后,倒数第二个:比如红色不完全齿轮的配合,如果是我,就不用那个可怜的“运动”配合。因为他很容易累得自己绊自己的脚。。。
不如,用基准面的对称配合。。。

一个零件的点线面的各种参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都是从这个零件的基准点线面得来的。
零件之间的配合,尽量使用基准点线面,少给可怜的软件造成可以避免的计算负担。。。

不再说倒数第几了,直接说你这个模型的事儿。。。

红色零件的齿形是怎么搞定的?就算软件在不检查碰撞干涉的条件下跑舒服了,你敢出工程图让人家加工?

何况,你这个图里,就是干涉状态。。。

所以,别太依赖软件,得自己心里有数。软件说我的设计不行,但其实行;软件说我的设计行,但其实不行。

看得出来,其实你也是超级认真的,很让人欣慰,齿形的原始基础数据是没问题,两片的齿形参数关系是咬合的。

剩下的,就是了解软件了。这不只是你用不用Inventor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过来说,先从“总之”开始说:别玩了。Inventor,到目前为止(包括还没上市的新版本),做不出像样的动 ...

谢谢解答,确实专业的事还是让专业的软件去干吧。
本来是齿轮是合理啮合的,驱动出错造成了干涉。截图时也没来得及调整一下。

虽然多级运动约束inventor在驱动时不认可,最终把所有的齿轮都约束到驱动齿轮上,传动比手动修改为各级齿轮传动的乘积算是勉强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可能也是目前在inventor里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还是学习以下其他软件来接替inventor完成这部分工作吧。

网友:
对于齿轮啮合、螺纹配合这类一般的机械结构,Inventor都不懂,所以想做成“真的”,比较麻烦...
可能的解决就是“作假”。也就是不靠正确啮合来实现,而是直接用速比。
但是这类假的结果,费了半天劲,得到的都是我们“已知”的情况,也不能发现机构的问题,也就不是CAD了。
充其量是给用户看一个模拟的动画,给外行看个热闹。

网友:
做机械设计的,无法避免客户要求事先做动画给他们看。

我一贯的说辞是:动画是假的,跟实际不一样,没必要。

我不记得上次做动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