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为了释放应力,为什么焊件和锻件要进行退火处理,而铸件要进行时效处理?

楼主(2019-06-28):
书上说,“为使夹具体尺寸稳定,铸造夹具体要进行时效处理,焊接和锻造夹具体要进行退火处理”,

都是为了释放应力
,为什么焊件和锻件要进行退火处理,而铸件要进行时效处理?

网友:
个人见解:都是为了释放应力。可以将退火处理理解为时效处理的一种。

网友A: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焊接件和锻件都是因为改变了局部晶粒的状态才产生的内部应力,退火可以让晶粒重新生长,从而消除内部应力

铸件则是由于冷却速度不均匀造成的内部应力,并且即使做了退火也远远低于铸造开始的温度,并不会改变内部的晶粒状态。只需要在特定温度下放置一段时间,等待内部应力自然释放

网友(点评):
恍然大悟,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焊接件和锻件都是因为改变了局部晶粒的状态才产生的内部应力,退火可以让晶粒重新生 ...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尘世天涯发表于 06-28 10:37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焊接件和锻件都是因为改变了局部晶粒的状态才产生的内部应力,退火可以让晶粒重新生长,从而消除内部应力

铸件则是由于冷却速度不均匀造成的内部应力,并且即使做了退火也远远低于铸造开始的温度,并不会改变内部的晶粒状态。只需要在特定温度下放置一段时间,等待内部应力自然释放
真专业

网友:
我认为需要从材料本身入手。焊接材料含碳量较低,铸件一般是铸铁,含碳量高。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有时效效应。

网友:
写这段话的时候,铸件主要是指灰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