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机定位准确无惯性转动?

楼主(2019-06-28):
实际工作时,感应器与感应点停止的位置时而对正,时而错位,请教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用的是变频器控制)

网友:
加辅助机构吧。

楼主:
可以具体说明吗?

网友A:
要告知速度和精度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告知速度和精度等参数

相关参数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电机到点即刻停止,不会存在转动惯性而导致错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关参数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电机到点即刻停止,不会存在转动惯性而导致错位!

每分钟1圈,精度20度那就很简单;每分钟1450圈,精度2度那就别想了,所以要告知参数啊

网友:
你这个要PID闭环控制吧,机构肯定会存在转动惯量,如果转速高的话很难做到随点随停,这就需要在系统里提前设定好角度值,外加一些传感器对角度及速度进行监测,让变频器内部进行精确运算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1圈,精度20度那就很简单;每分钟1450圈,精度2度那就别想了,所以要告知参数啊

还真的是1450R/MIN,精度2度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1450R/MIN,精度2度内

只好换方法了

网友:
感应片加宽,程序里面控制提前减速到位即停止

网友:
楼主目前选择的是什么电机?如果伺服电机就很简单,如果不是伺服,选个带抱闸器的电机,但是精度2度的话,我觉得选择伺服电机做个双闭环。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下,我帮你做个方案17317679548

网友:
旋转编码器加制动电机会不会好点?

网友:
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