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尾翻转变位机同轴怎么控制

楼主(2019-06-28):
如题,头尾翻转式的变位机在设计和装配上有哪些要点,比如,如何保证两轴的同轴度,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打表就行 高的话还是使用激光对中仪比较好

网友:
机加工的形位要求及限位的要求

网友:
打表,铲刮

网友A:
装配完成后,以底面为基准同时加工左右两安装孔

网友B:
看你的翻转机是大型还是小型。大型翻集装箱、火车车箱类的,一般在现场采用水准仪校准两面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完成后,以底面为基准同时加工左右两安装孔

装配完了再加工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翻转机是大型还是小型。大型翻集装箱、火车车箱类的,一般在现场采用水准仪校准两面同轴度。

小型的负载500KG

网友:
之前做四轴夹具,都是做成可调的,一端加配磨垫(X、Z轴两个方向都需要),装配好后,上三坐标打两个轴的同心度,确定磨削尺寸,然后拆除,磨床磨掉配磨垫相应的尺寸,重新装配再测量,0.03的精度应该没问题;看你的底板比较长,刚性要保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