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选择

楼主(2019-06-28):
现在加工材料Q355,外圆磨削。普通的刚玉砂轮磨不动,很容易振,大家有什么砂轮推荐

网友A:
是不是工件的刚性差?

网友(点评):
刚性确实也不好,大型中空轴,壁厚25mm。现在想用CBN砂轮磨,或者用砂带。但都没有实际经验。最好是改进普通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件的刚性差?

很有道理。

网友:
砂轮粒度多少?建议选择粒度粗的60或者40,粗磨完精磨

网友:
软的材料要用硬的砂轮,你试试棕刚玉

网友(2019-08-30):
大气泡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