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水筛振动电机横梁断裂,分析下原因,留下你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2019-06-28):
(图片)

网友A:
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刚度太小,弯曲变形致局部应力过高。
建议改进结构,必要时可以采用精加工,焊后去应力处理。
提示下:每个螺栓应该有像振动机那样的独立网格安装空间。

网友(点评):
刘总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考虑电机为三排螺栓,若中间横向增加筋板梁,会影响电机的拆装,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两端加竖梁板,甚至可加4根板,保证有操作空间就可。梁高度增加一倍,强度大8倍,这概念要牢记。

网友: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徒手拉断铁丝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反复折几下却很容易折断。

这表明,即使反复变化的外力远小于能将金属直接拉断的恒力,也会使它的机械性能逐渐变弱并最终损毁。

网友:
是1836吗?横梁不用那么厚的钢板,上面要加电机板

网友C:
板材断了,应该是应力集中出现的断裂,这样设计很容易造成应力集中,从断裂处看1/3处材质已发生变化,不知用的什么材质。

网友:
板材也不薄,还断了,应该是应力集中出现的断裂,横板与竖板没有设计斜筋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的清楚些不?螺丝眼虽然不干涉,但是上螺栓估计不是很方便,扳手太大,中间有筋板的话扳手的旋 ...

原则错误有2个,纵向竖梁不该断续,你那样大概只有正确的几分之一强度;手孔不可单面断掉竖梁。还有,底部可打孔让套筒穿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厂里没有那条件,还有啥措施?

可以通过敲击和乙炔加热下达到类似的目的

网友D:
此焊接件加工时没有做去应力处理吧,存在内应力,加上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差,导致抗疲劳强度降低而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加竖梁板,甚至可加4根板,保证有操作空间就可。梁高度增加一倍,强度大8倍,这概念要牢记。

还有对对机架的连接也方便加强了

网友:
断裂都是在焊口处?考虑退个火试试呢?还有就是与第一张图中的上面安装板和下方的立板都垂直的平面上,布置2处加强筋。

网友B:
设计缺陷,只有板梁,没有竖梁板。

网友:
没有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缺陷,只有板梁,没有竖梁板。

因考虑电机为三排螺栓,若中间横向增加筋板梁,会影响电机的拆装,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焊接位断裂,主要原因还是筋的分布不合理,螺丝位置,可以考虑适当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加竖梁板,甚至可加4根板,保证有操作空间就可。梁高度增加一倍,强度大8倍,这概念要牢记。

改成这种结构怎么样?横梁厚度比原来增加了1.5倍。

网友(点评):
纵筋过少

网友(点评):
螺丝孔从下面打通,孔大点无所谓,但纵筋一定要多,每个螺丝周围都要被筋包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焊接件加工时没有做去应力处理吧,存在内应力,加上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差,导致抗疲劳强度降低而破坏

没有,厂里没有那条件,还有啥措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这种结构怎么样?横梁厚度比原来增加了1.5倍。

看得不是很清楚。是纵向加了3块竖梁?那就好多了,中间那纵向竖梁和螺钉眼干涉吗?还有材料千万不要中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清楚。是纵向加了3块竖梁?那就好多了,中间那纵向竖梁和螺钉眼干涉吗?还有材料千万不要中碳 ...

这样看的清楚些不?螺丝眼虽然不干涉,但是上螺栓估计不是很方便,扳手太大,中间有筋板的话扳手的旋转半径受限

网友:
电机没加减震,横梁焊接后内部存在的焊接应力没有全部释放出来,在震动过程中横梁应力集中产生微观裂痕,裂痕在震动过程中扩大生长,最终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材断了,应该是应力集中出现的断裂,这样设计很容易造成应力集中,从断裂处看1/3处材质已发生变化,不 ...

Q235B,是材质问题大一些还是结构设计大一些?上板梁厚度35毫米,这么厚的钢板一下子就断了。

网友:
结构问题大,焊接方式也有问题,材质建议Q345B。

网友B:
问下,多大的电机?

网友E:
首先看到感觉是材质问题,还有就是设计为题,考虑到电机震动,需要加装固定件,从图上看电机固定在板上,刚好是两个竖直板的中心,下方是悬浮状态,在震动过程中会将力作用在两个竖直板处,才导致裂开。

网友:
振动电机横梁断裂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震动产生的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多大的电机?

5.5

网友(点评):
5.5敢这样做,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刚度太小,弯曲变形致局部应力过高。
建议改进结构,必要时可以采用精加工,焊后去 ...

独立网格安装空间?你是说将螺栓之间用筋板隔开?

网友(点评):
说了半天还没有明白,你这是纵向刚度差,板子被拧铁丝一样,疲劳断了。多加纵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到感觉是材质问题,还有就是设计为题,考虑到电机震动,需要加装固定件,从图上看电机固定在板上,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到感觉是材质问题,还有就是设计为题,考虑到电机震动,需要加装固定件,从图上看电机固定在板上,刚 ...

从材质的断层能判断材质有问题不?板是从钢材市场进的,说是235的

网友:
焊接问题

网友:
加强筋板材薄了。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

网友F:
这个横梁设计的有问题,一般承受弯矩的梁,都是工字或箱型(口)截面,由上下翼缘板和腹板组成。你的这个有上下翼缘板,没有腹板,只通过几个梯形横筋板把上下翼缘板连接起来,不能构成封闭的截面,造成应力集中,大大降低了横梁的承载能力。

看到有建议消除应力的,这个没有必要,谁见过钢结构桥梁去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横梁设计的有问题,一般承受弯矩的梁,都是工字或箱型(口)截面,由上下翼缘板和腹板组成。你的这个有 ...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板材没有进行处理吗?看上去是没有热处理似的

网友:
后来怎么处理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