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上这样的结构 RV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

楼主(2019-06-28):
减速比是121还是120,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打开吓我一跳,和我设计的结构几乎一样

网友:
按照样本描述,属于第2种情况,外壳旋转输出,速比为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拨120

输入轴正转121圈     外壳反转1圈     由于电机本体和外壳是相对固定的  所以电机本体反转了一圈   这样就抵消了1圈      所以是减速比是120:1     大侠是这样解释的吧?

网友(2019-07-29):
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看他外壳旋转还是轴旋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