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管后加工可行不?

楼主(2019-06-28):
需要用到2种件,手柄和嵌件。
都是先挤出尼龙管,然后再加工。
上边是手柄,要开一个槽;
下边是嵌件,前端削扁,用来嵌入手柄的槽里,后端车细,要套一个管。
能加工吗?如果是量产,价格大约多少?提供挤好的管子。

楼主:
设计还可以改,欢迎讨论。
怎么设计完成这个任务的设备也可以。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尺寸……强度堪忧啊

网友:
尼龙管你用交叉线作剖面行不行。强迫症表示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强度堪忧啊

血管里用的,强度没问题。

网友:
找精密的仪表加工

网友:
走心机可以加工,又车又铣的,精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