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simuation固有频率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用solidworks simuation模拟简支梁和悬臂梁,得到列举的频率与理论计算值查别很大,而且有的一阶频率与二阶频率基本一致,这是怎么回事?有谁能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

不是网格的事,无论多精细的网格基本不变

网友B:
很简单,因为你所谓的公式就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计算的梁,分为欧拉梁和铁摩辛柯梁两种理论模型,而软件分析下的梁单元,又分为三维梁,二维梁,一维梁,它们彼此处于不同的理论模式下,请问楼主根据什么来肯定一个,否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因为你所谓的公式就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计算的梁,分为欧拉梁和铁摩辛柯梁两种理论模型,而软件分析 ...

我查找了下资料虽然理论模型不同,到结婚误差不大于百分之三,有人拿这两种模型和实测比对过误差都在百分之三内,网上有人用fluent做模拟,误差与理论基本一致,但用sw做误差都到百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