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几个问题,求教前辈们解惑

楼主(2019-06-28):
1,步进电机加减速器能不能提高精度?
   一同事和我说某台设备上的步进电机带减速器是为了提高精度,我一想,有点不大对头。通常情况下减速器的使用通常是为了降低速度,增大扭矩,如果说步进电机加减速器是提高精度难道是这样理解的:原本1000脉冲步进电机输出轴转动一圈,现在加了减速比10的减速器,需要10倍的脉冲才能让减速器输出轴转动一圈,从这个角度讲的提高精度?
   想到这里,我又有了点想法。一,如果是为了增加转动一圈的脉冲量,那还不如增加驱动器的细分数呢,虽然说细分1/4之后并不会提高步进电机的精度。二,从系统角度讲,传动链越长,系统的累计误差越大,增加了减速器,那不是反而会降低系统的精度吗?
  是我想法狭隘了吗?机械系统精度或者控制系统精度?

2,步进电机加减速器能不能提高输出力矩?
   通常我们说减速器使用能够增大力矩,这是在功率恒定的情况下才成立的。而步进电机的转矩其实是电流流过线圈产生的磁场所产生的磁场力决定的,那加减速器还能增大输出力矩吗?
  从步进电机曲线图上看,步进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一定时,是存在一个转矩的,P=T×w或者常见的T=9550P/n来看,若是其功率保持,减速器是可以增大输出扭矩的。那搭载了减速器前后,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到底有木有变化呀 ?

  新手工程师,有些困惑,还望前辈们得空不吝赐教呀!!!

网友:
你可以将你同事按在地上摩擦~~

^_^

网友A:
我理解的是,驱动器加细分改变不了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加了减速机等于变相减小了步距角,你同事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步进电机的精度。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可以提高定位精度,但是重复定位精度会降低

第二个问题:

增加减速机可以提高扭矩,同时速度降低。在不考虑传动效率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减速前和减速后的功率一样

通常增加减速机的原因是做惯量匹配或者需要放大扭矩。电机的精度通常都远远高于要求,无需为了提高精度而增加减速机,如前面所述,由于减速机背隙的存在,增加了减速机,重复定位精度反而会下降。扭转刚度也会下降。这都是不利的影响

网友:
步进电机与减速器组成的运动系统的精度取决于传动单元的精度,比如齿轮传动,齿条与齿轮传动,滚珠丝杠传动,导轨等的间隙和整个运动系统的刚度。步进电机自身的精度在制造完成后用于运动系统中,若不出现丢转或丟步的情况下,精度没问题。

网友C:
第二点,步进电机加了减速机后,功率有变化,步进不是恒功率输出,转速转距曲线不是线性的,具体情况要看步进型号的转距曲线。
各个厂商的步进电机转距曲线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会有一些差别,这个跟电机的设计生产工艺有很大关系。

补充内容 (2019-6-29 08:27):
说错了,加了减速机后,转速不变的话,步进的功率是不变的。

网友:
1.不能说这句话就完全不对,只能说针对问题没有说到点上。
2.加减速机后,对传动系统肯定是好的。

网友:
1可以。2可以。
步进的控制、低速性能、变速性能都不好,速比大会降低控制难度。将转速控制在300转,效果较好。
能用伺服就不要用步进,低端伺服很便宜。

网友:
选型的时候样本书上面写得是多少就多少了,再想提高难!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下结论加装减速器提高精度是不对的,有精度要求的尽量避免用减速器,减速器只能提高扭矩,你的驱动器芯片输出的最高频率决定你的最高精度等级,一般世面上的驱动器只能输出6000HZ脉冲可以稳定工作,7000-8000脉冲很危险容易丢步,7000以上的脉冲容易丢步与负载没有关系,是芯片接受不了(高速芯片除外),知道这个就很好确定步进电机最高的理论精度。不管设定什么细分数,丝杆的螺距÷6000,就是你的精度达到的最高分辨率,5÷6000=0.000083mm.这个精度已经很高了,不需要加减速机来提供精度。螺距10÷6000=0.0016MM,分辨率,分辨率高低决定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点,步进电机加了减速机后,功率有变化,步进不是恒功率输出,转速转距曲线不是线性的,具体情况要看步 ...

那就是加装减速器能提高整体的输出扭矩了(在步进电机输出轴转速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驱动器加细分改变不了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加了减速机等于变相减小了步距角,你同事应该是从这个 ...

对的,就是这么理解变相地减小了步距角,单单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精度可以提高。但是在主动件和执行机构中间增加了减速器这个传动,又是降低精度的呀,我今天查了下,有些地方使用了减速器,又想保证一定的精度,是通过反向补偿一定的脉冲数用以抵消减速器齿隙产生的传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可以提高定位精度,但是重复定位精度会降低

对的,谢谢前辈解惑,目前我理解的是这样。

网友:
加减速器不能提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驱动器加细分改变不了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加了减速机等于变相减小了步距角,你同事应该是从这个 ...

网友:
高手不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