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扳手拧紧中心前移计算求教

楼主(2019-06-29):
请教基础问题
公司需要测量一个螺纹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公司目前有上图那样的力矩扳手,但是要测量的紧固件需要用开口扳手侧面拧紧,所以制作了一个转换板,板的一侧开方孔与力矩扳手的扳手头连接,另一侧切开口扳手的开口。这样将力矩扳手的拧紧旋转中心往前移动了。
现在的问题时这样测出来的力矩值是否还是准确的力矩值,还是需要换算力矩值。
我的思考如下:
1.如果力矩扳手直接测量的参数就是力矩值,那么中心前移之后的力矩值应该还是准确的,
2.如果力矩扳手直接测量的参数是压力,然后根据结构换算的力矩值,那么前移之后的力矩值应该根据前移的距离重新换算。
请教各位,谢谢大家。

楼主:
论坛里面不管原来图片的尺寸,全部都直接变形成方图了吗?看着是真的丑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M0=M×L0/(L0+L)
M0:力矩扳手示数。
M:实际紧固件的力矩。(你的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0=M×L0/(L0+L)
M0:力矩扳手示数。
M:实际紧固件的力矩。(你的所求)

商榷一下
我看这个答案似是而非,M0与L0无关(为了省力,可以加长),与扳手方榫有效直径有关,直接影响应变片输出。
读数M0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榷一下
我看这个答案似是而非,M0与L0无关(为了省力,可以加长),与扳手方榫有效直径有关,直接影响 ...

(其实这是力矩扳手的说明书里面写的公式,我也不清楚怎么推出来的)是的,单使用力矩扳手时候和施力点无关,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种情况下,力矩扳手直接测量的参数就是力矩值呢。

可以这样考虑:假如还是要测的螺纹紧固件的位置还在力矩扳手的中心孔位置,当用现在这个长杆的力矩扳手测量是一个扭矩值;当我们把力矩扳手的长杆换成短一点的杆,比如杆的长度就是那个前移的距离,那么,在螺纹规格不便的情况下,扭力扳手的测量数值不会因为扭力扳手的操纵杆的长短而发生变化。

不知道这样思考对吗?若发现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种情况下,力矩扳手直接测量的参数就是力矩值呢。

可以这样考虑:假如还是要测的螺纹紧固件 ...

扳手头移动和套筒延长是不一样的

楼主:
做了测试,结果是一样的,也可能是精度不够没有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