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06-29):
轮子材料45#   表面高频后直径110的孔会变形吗?变形量多大?孔要装轴承的,有没有影响?

网友:
先高频淬火   再精车那个孔 不就行了   这个壁厚  孔内 不会太硬的

网友:
基本没影响,如有影响也是他们的水平问题,就像电镀能把螺纹都堵了一样

网友:
基本没影响。

网友:
高频淬火不到0.1秒立即水冷完成,没有影响的,假如装不上,应是其他原因,报废了不要改。

网友:
高频淬火最少也过不去3mm,热影响区也不过5mm,收缩力很小的

网友:
先粗加再热处理然后精加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