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气缸(行程600MM)平推3米长板,两端负载不同,如何防止两端推到位置不一样?

楼主(2019-06-29):
求助,单气缸(行程600MM)平推3米长板,两端负载不同,如何防止两端推到位置不一样?

网友A:
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临到位时引导一下即可。
方案中用了一对轴承,为什么。

网友B:
非要这样的话,试一试齿轮齿条呗。

网友C:
3米 好长啊 用导杆会憋住吧

网友D:
用双气缸再加直线导轨吧

楼主:
这个是前辈图, 准备改一下。要的是气缸形成完全打开左右达到的位置相同即可,可以有3MM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临到位时引导一下即可。
方案中用了一对轴承,为什么。

加工条件有限,可能-以前也没用浮动接头。就用了2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这样的话,试一试齿轮齿条呗。

嗯,我想的也是齿轮齿条,毕竟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3米长板上放一个3米长的杆,杆两头各一个齿轮。齿轮各自与一根齿条啮合。保证左右升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米 好长啊 用导杆会憋住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两面不同步,有时就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气缸再加直线导轨吧

好的, 谢谢 我试一试。

网友:
600mm不建议用气缸

网友:
两端都加硬限位

网友:
既然负载不平衡,气缸应该偏装吧,推板两端安装滚轮。可行不?

网友:
首先建议更换动力源,其次是为了成本考虑的话非要用气缸,可以考虑用齿轮齿条,中间用轴连接以保证同步问题(建议不要用导向轴,时间久了就会把气缸憋坏的),个人认为用连杆机构会更好达到效果

网友:
维修用的升降平台也有这个同步的烦恼,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