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挑线杆顶端加装小磁铁

楼主(2019-06-29):
大家好,能否在单针平缝机挑线杆的顶端加装一个带小磁铁(直径3mm,厚度2mm)的装置,小磁铁要放在上方,挑线杆的孔是缝纫线要经过的,不能被堵起来。
如果有好的方案被采纳,愿意支付费用。

网友:
自己试呗,搞个喇叭后边的磁铁,用线切割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固定住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将针头磁化~~~

网友:
思路与楼上“喂他袋盐”一致。想必你们用的量不少,有没有考虑过与磁铁生产厂定制?

楼主:
现在必须要在挑线杆顶部加装一个小零件,还不能挡住过线孔,烧脑

网友:
焊接个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