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米直线行程的轨道,怎么搞

楼主(2019-06-29):
最近的一个新项目。在敞开式厂房内架设一条直线轨道,安装高度15米-18米,负载30-50公斤(扫描仪设备),速度0.5米/秒,精度要求±5㎜/40米,振动频率不高于20赫兹,环境温度-10℃-40℃  ,动作频率一天2-3个来回。可能会出现半个月只运动一次的情况。有矿物粉尘。有做过类似设备的或者有类似案例的么?

网友:
感觉可以找做行车的搞

网友A:
精度要求±5㎜/40米,

这个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5㎜/40米,

这个有点难搞

只要钱到位完全可以弄,可以参考激光切割轨道。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也没那么长

网友:
普通的钢丝绞车就可以,正反转给点补偿

网友:
±5㎜/40米误差在机械安装这不是问题。顺便说一下动车变高铁的升级,为保障轨道的精度高铁轨道被架在梁上了避免或尽量减少了路基对轨道的影响。然后巴拉巴拉滴。找到了桥式起重机触滑线供电导管安装要求水平距离误差小于等于4mm,高低误差小于等于2mm(以导轨为基础)。导轨的没查到所以满足±5㎜/40米要求当是不难。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可能指跑车的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难吗?俺倒是忽略了!

网友:
LZ就做类似装置一试便知。主要考虑是40米或者可能的600米的成本问题!一个标准的滚轮加编码器和数显简单一小车找一段轨道就能试验。

网友:
振动频率不高于20赫兹,这个有点怪了

网友:
导轨刚度够,都不是问题。社区里有做行车的,看看这些社友怎么说。

网友:
加条磁栅闭环控制。

网友:
这个振动频率要求还是有点高的,这个需要做过试验设备仪器的人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轨道精度5mm/40m不算高,关键是你的轨道支撑系统,应该有若干梁和柱,以及相应的基础。梁柱的强度和刚度,基础的沉降,都会对轨道的精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