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改造开孔

楼主(2019-06-29):
一个马上要实施的一个项目,对甲方40几个液压站加传感器改造(液压站类型,供货厂家繁杂,而且缺少资料),需要在液压站顶部开一个1寸大小左右的孔,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开孔又不对液油产生污染?实施期间,液压站停运10天。

网友:
我个人觉得:
1、强磁吸铁屑,具体位置,强磁数量需要你自己来考察,不行找个壳体试试。
2、开孔。
3、如果有些许掉落,应该在液压站内部有磁性滤芯,没有的话也是有过滤系统的。
4、其他些微杂质,对阀体的影响是致命的,通知你们设备部门,告诉他你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网友A:
直接换个带传感器孔的管道!

网友:
测液压站哪个部位的压力?需要在液压站邮箱盖上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带传感器孔的管道!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在箱体上而不是在管路或集成块上。

网友(点评):
管道和油箱有什么区别!?!?(^o^)/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29 22:14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在箱体上而不是在管路或集成块上。

是的。液位,液温模拟量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带传感器孔的管道!

地方不一样^_^

网友(点评):
北京仅挨着首都????

网友:
在原管口加装个油管,,,,

网友:
激光切割开孔才叫快啊!

网友:
先把油倒出后,再打孔吧?打完孔用磁铁吸掉。

网友:
便携式的电火花打孔可以做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