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软件转换与展开

楼主(2019-06-29):
工作中同事用ug可以直接使用sw转的step直接使用并且可以转换为钣金,但是用sw就不行没办法转为钣金想知道sw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step格式的钣金件

楼主:
如何用sw的什么命令可以删除圆角只要没有了圆角就可以直接转换为钣金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转换到钣金这个命令,采集所有折弯。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有没有那种能删除step里面的那种圆角的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能删除step里面的那种圆角的命令

可以使用曲面中删除面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曲面中删除面的命令.

很有用,谢谢

网友(2020-09-15):
下来看看,先谢了

网友(2021-05-19):
转换实体和插入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