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指标?

楼主(2019-06-29):
假设要从钢板上冲一片片产品下来,注意成品是和钢板分离的。显然冲力应该和钢板的“结实程度”有关。请问这个 “结实程度”的正式名称叫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19-7-1 15:46):
抗剪强度代号σc,指外力与材料轴线垂直,并对材料呈剪切作用时的强度极限 可按如下的经验公式确定: 塑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6一0.8)*抗拉极限。201属于塑性材料,抗拉强度约750MPa,如果取系数0.7,那么抗剪...

补充内容 (2019-7-1 15:47):
201属于塑性材料,抗拉强度约750MPa,如果取系数0.7,那么抗剪强度约为525MPa。

楼主:
我猜压力应该这么计算:结实程度*厚度*切断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屈服强度

我说的是“切断”,不是变形啊。
比如,从一块大钢板上冲一个个小圆片下来。

网友:
冲剪力把一片片钢片冲裁下来,是不是剪切强度?

网友:
许用剪切应力

网友:
钣金的冲裁力!

楼主:
抗剪强度代号σc,指外力与材料轴线垂直,并对材料呈剪切作用时的强度极限常用材料剪切许用应力可从有关设计手册中查得,对于金属也可按如下的经验公式确定: 塑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6一0.8)*抗拉极限。材知网(www.steelknow.com)专家分析:201属于塑性材料,抗拉强度约750MPa,如果取系数0.7,那么抗剪强度约为52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