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简单的快速锁紧的装置

楼主(2019-06-29):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拿出来希望各位机械同仁们指点一二:

如图所示 2是一个平台  固定不动 ,1是一个盒子 ,要求可以随时取放,但是当放在平台1上后必须和平台1锁死,不能有任何位移,并且锁紧机构只能在盒子1的内部 不能露在外部 ,1和2 的材质都是铝 ,试过一种方法是在2上安装电磁铁 ,在,1的底面加装一块铁  但是只有电磁铁和铁块0距离接触的时候才能吸得住,只要有一点缝隙就吸不紧  ,现在想不到其他好一点的办法,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盒子1放置的位置是随意的还是一个固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1放置的位置是随意的还是一个固定位置?

位置是固定的

楼主:
位置关系是这样的  盒子放在平台上后位置是固定的 只要求盒子放好后要和平台贴合紧密  不能上下晃动,盒子的底部是有定位孔的

网友B:
前后,左右也不能移动吧

网友:
定位装置哪有这么高的,建议底板上用司必克(突台),在突台中部设计撑紧装置,总的体积面积占用不会超过你哪三个立柱的。

网友:
三个定位销不是过定位了么

可以考虑把盒子的孔做成槽口,底板1设计勾爪

网友C:
电磁铁机构,,,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左右也不能移动吧

嗯嗯 是的呢  都不能移动 没放下去后就要求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机构,,,锁紧

现在就用的电磁铁   电磁铁的吸力不够  吸不紧  下面空间有限  不能装大号的电磁铁  现在用的是φ25*20的   这个型号的吸力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用的电磁铁   电磁铁的吸力不够  吸不紧  下面空间有限  不能装大号的电磁铁  现在用的是φ25*20的 ...

其实你就加大点吸合时电磁力和板厚,再加弹簧确保无间隙就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就加大点吸合时电磁力和板厚,再加弹簧确保无间隙就可了吧

您说的弹簧是加在哪里的呢?我以前试过加在盒子下面的铁片上 ,装上去还是有晃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弹簧是加在哪里的呢?我以前试过加在盒子下面的铁片上 ,装上去还是有晃动的

加哪里都可以,铁片上也可,关键你铁片的自由度要限制剩一个

网友:
这种零件设计时六点定位原则搞清楚,才会对夹具设计有益处。

网友E:
了解下抱死机构

网友F:
能不能加工艺螺钉孔

网友G:
需要多大吸力?试试真空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下抱死机构

求详细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多大吸力?试试真空吸附

谢谢  我试试 看看空间够不够   真空的话是不是要用真空泵吧?真空泵怎么选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加工艺螺钉孔

就是类似于用螺钉锁死么、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真空装夹系统,以下是施迈茨的真空装夹系统的介绍,仅供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d92b21c558f5f61fb73666c1.html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啊
很多很简单的方法
1.燕尾槽+强磁铁
2.定位槽+压板
仅供参考,方法太多。
你做的那个挡片没强度不好。不如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啊
很多很简单的方法
1.燕尾槽+强磁铁

您好   想请您详细指导一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建议可以把其中一个定位销,换成快速锁紧销

网友I:
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里偶尔有个词儿叫“猪蹄扣”。

雨伞,越绷越紧。。。

传说有个东西叫膨胀螺栓。。。

有的叉车,根本就没有叉子,只有爪子。。。

没想买,只是想给老婆试试玩儿开心开心来着,结果,套进去拿不下来啦!!!老婆那该死的肉嘟嘟的手指头啊!!!那破石头咋那么贵啊!花我几千块钱!!!!

网友:
模仿圆珠笔的那种结构,就是按一下笔芯出来,再按一下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弹簧是加在哪里的呢?我以前试过加在盒子下面的铁片上 ,装上去还是有晃动的

导柱上?水平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使用球头弹性柱塞

网友(点评):
这个会产生缝隙吧,他要求不能有一点缝隙

网友:
我有一个愚见,就是大家在说用什么样的夹紧机构来锁紧盒子,但似乎都没有问到这个盒子后续还需要加工或者有什么动作?脱离了现场情况,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案不一定可行。希望能将问题描述再清楚一点,也相信大家能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试 看看空间够不够   真空的话是不是要用真空泵吧?真空泵怎么选型呢?

选型这种事情,问供应商不会有错的

网友:
结构能否改,底板能否焊接个外围围住个盒,外围侧再开螺丝孔用手柄锁紧呢

网友J:
盒子拆卸频率如何?如果不是总拆下来 把螺栓比较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盒子拆卸频率如何?如果不是总拆下来 把螺栓比较经济实用

经常拆装  评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里偶尔有个词儿叫“猪蹄扣”。

雨伞,越绷越紧。。。

您好希望您具体指导一下  不是很明白    空间有限    有些地方还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