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同心度要求5道,调整的难度大吗?

楼主(2019-06-30):
联轴器同心度要求0.05mm,请问调整的难度大吗?测量工具为激光对中仪,法兰直径200~300mm

网友:
难度较大,一般联轴器同轴度0.2mm以内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同意,0.2mm要求较为宽松,安装工作量是小了,单试电机的转速精度要求的基本不可能达到了。

网友:
加个硬性定位,保证精度,就扯不上联轴器同轴度问题了

网友:
这个看怎么理解,连轴器本身是解决不同轴的问题的机构,要求这样高,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点评):
如果是球笼联轴器,自然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联轴器结构不同,转速不同,设备精度要求不同,不能笼而统之,一般刚性联轴器要小,挠性弹性联轴器可以大些,我所在的中石化行业压缩机、泵等所使用的挠性金属膜片联轴器一般对中0.05mm是标配(大型的可以到0.08mm),也没有用激光找正,都是两表三表法人工找正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是拿0.001mm的高端仪器,连打表法能找到的精度都找不出来,笨死了! 垂直方向上可以通过加减足够薄的垫片来精准调整, 请问水平方向上该如何精确调整呢?

网友:
所需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器类型及其运行速度。一般而言,偏移值为±0.05 mm(速度为 1500–3000rpm 时)。

网友:
这个比较难做到,建议设定精度时考虑经济原则。

网友:
关键是先确定输入输出轴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点评):
输入轴是电机轴,输出轴是减速器的高速轴。

网友:
什么类型的联轴器?

网友:
螺栓固定6分紧,水平移动用铜棒敲击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