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仿真求助

楼主(2019-06-30):
升降机仿真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就是调整时,出现晃动,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首先手动拉一下,尝试是否能动,然后检查配合,和分组的情况(部件过多建议分刚性组),如果配合冗余过多,也很容易出错。

网友:
上传源文件,让高手帮你调一下

楼主:
模型文件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asm文件,缺零件,上传网盘吧,浪费大家积分^_^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型文件

链接发不了了。。。

网友(点评):
w删ww掉.ba中idu.文com

网友:
感觉你这个结构怪怪的。

网友A:
各个零部件之间的链接方式是否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链接发不了了。。。

没有权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零部件之间的链接方式是否都是正确的?

正确的,就是活塞机构带动一个圆柱体在槽内运动,活塞缸固定可以转动,活塞杆带动圆柱体在固定槽内运动,对活塞杆添加直线马达,圆柱体和固定槽添加接触约束,然后进行仿真,出现图示错误,或者出现圆柱体直接穿过固定槽,不能在槽内水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