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形喇叭口不锈板材成型工艺求助

楼主(2019-06-30):
各位大神;现想做个大口400*400,小口360*360。高650的喇叭口的不锈钢外壳,板厚0.4的430材料,用啥工艺成型?模具要几副?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单件,一.画展开图,剪版,折弯,一道焊缝焊接,角磨机修磨焊缝。二,如果量大,剪版4块,拼焊,角磨机修磨焊缝。

网友A:
做多少?请个铅皮匠,就是走街串巷做排风管畚箕的那位白铁匠,咬口接缝工艺,谈好价钱立马做。

网友(点评):
唯一正解

网友:
冲压落料,成型,矫形等工艺。

网友:
还是这个可行
画展开图,剪版,折弯,一道焊缝焊接,角磨机修磨焊缝

网友:
三维展开,激光一扫几秒钟,几分钟折弯,几分钟焊接搞定

网友(点评):
现在常规做法,什么高大上了

楼主:
就是不想用焊接,想用拉升成型

网友(点评):
用拉伸成型的话,需要指定框架,铆钉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多少?请个铅皮匠,就是走街串巷做排风管畚箕的那位白铁匠,咬口接缝工艺,谈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