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冷却塔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9-06-30):
冷却塔买回来后,安装环境我们要把控好的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应放置在通风良好洁净的场所。
2、横流式塔进水管由两边分别装设,并连接到配水箱,用户应在接管处设置蝶阀,以供调节流量。进水管可以由下面的干管引入,也可以把干管放在塔上,这时其管道支架应落在冷却塔侧面的架上。出水管可选任一进风方向由塔底水箱接出。
3、安全及使用时应调整风筒的圆度,并使叶尖与塔壁间隙相等,并不少于10mm。叶片角度要调整到一致。调整叶片的方法为在靠近叶尖150mm处,对每根叶片的前后两缘分别做一标志,再由支架下弦分别测每根叶片前后两缘的距离,以计算出各叶片这点前后缘的高差通过数次调整使高差达到一致即为合格。
4、应避免在多灰层,酸性气体的场院所使用,否则会导致热交换器以及配管的腐蚀。
5、冷却塔的进风口和墙壁等之间的距离如下:单塔型为2米,双塔型为2.5米,三塔型为3.5米,四塔以上应为5米以上,墙避高度应低于冷却塔整体高度。
6、冷却塔的排气口和障碍物间的距离应为5米以上。

网友(2021-01-08):
购买冷却塔最主要是确定合适的工况,选型工况比实际运行工况严,会造成选型放量过大,投资成本高,甚至可能出现系统运行不良现象;选型工况比实际运行工况宽,降温效果达不到要求。

网友:
购买冷却塔最关键是确定合适的工况、流量(散热量)、工艺介质,这些数据不合适,其他都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