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喷机自动润滑系统的疑问

楼主(2019-06-30):
刚接触一个湿喷机,看到车上有一个自动润滑系统,想问一下,谁能解释这个自动润混系统,湿喷机的泵送机构中,哪些部分需要润滑7 l+ z& T* k( g* p

网友:
没接触过,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无外乎油压的原理了!

网友:
先去看图纸,看结构,看完了在问,一般自动润滑都是轴承部位,回转齿轮些,定时定量打油。

网友:
自动润滑系统指从一个润滑油供给源通过一些分配器分送管道和油量计量件,按照时间把需要的润滑油供给各个润滑点,包括输送、分配、调节、冷 却、加热和净化润滑剂,并监测油压、油位、流量和油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