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节拍与方案中的时间不符怎么办?

楼主(2019-06-30):
       之前给客户做了一个加工方案,时间仓促,零件复杂,计算的不全面,有些许不足之处,机床设备没有进行预验收,结果终验收的时候,加工节拍超出加工方案时间,目前用的是客户的刀具,加工参数,包括一些加工工艺,工件是量产试切完毕了,等待着和客户签署终验收报告,但是,可但是,加工节拍是超出加工方案的,客户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就是不接受,可就难办了
                      可以和客户解释的理由如下:1、刀具没有按照加工方案中购买,无法实现加工效果
                                                                2、客户没有按照方案提供高效的加工程序
                                                                3、加工工艺按照客户的要求来更改,精度已经超出图纸要求
总之,方案的加工节拍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A:
这种都是需要公关能力,技术能力已经没什么大的用处了。
设计和实际的时间看相差是多少
1.相差比较小,客户应该也不会压着不放
2.相差中等,刀具和材料工艺等综合因素,可能我的设备能达到这个节拍速度,刀具不耐用,寿命达不到,这种只能通过降低速度来满足刀具的寿命,这个部分你主要抓住客户的产品,材料和工艺,及精度等问题来说明
3.相差较大,比如设计好10秒,实际3分钟。那就按照2+公关能力

网友B:
一般差的不多的话,先把问题推给客户,他们提供的东西不符合设计要求,设备确实没达到合同要求,所以尾款给你打折,你给我验收就行,中间安排一下客户领导,基本就能解决。

网友C:
用多轴复合机床^_^

网友D:
也不要都把问题推给客户,只是客观地表述一下影响因素客户还是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需要公关能力,技术能力已经没什么大的用处了。
设计和实际的时间看相差是多少
1.相差比较小,客 ...

只要能签报告,用什么办法公司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差的不多的话,先把问题推给客户,他们提供的东西不符合设计要求,设备确实没达到合同要求,所以尾款给 ...

客户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双方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轴复合机床^_^

相应的机床对应相应的加工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要都把问题推给客户,只是客观地表述一下影响因素客户还是能接受的。

只能心平气和的与客户周旋商量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做方案时就没有考虑非正常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做方案时就没有考虑非正常因素

是的,考虑不周,没有详细询问客户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