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sys workbench中的弹性约束

楼主(2019-06-30):
在做一个振动台仿真,台面下有若干个弹簧支撑与地面相连。在ansys workbench中在这些支撑点添加什么约束?是不是elastic support
还有这个刚度的单位怎么是牛/立方米   刚度单位不是牛/米吗  怎么转换?

网友A:
因为 约束面是有面积的。   N/m^3  * m^2  = 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约束面是有面积的。   N/m^3  * m^2  = N/m

谢谢你

网友(2021-09-23):
楼主解决了嘛?
我请教个问题,   对于支撑轴和内孔的橡胶套可以直接用elastic support,吗?
麻烦楼主看到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