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3轴机械手定位精度

楼主(2019-07-01):
各位大神,在没有激光干涉仪的情况下,怎么测量XYZ三轴机械手的定位精度?

网友A:
用磁力表座。X\Y\Z三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力表座。X\Y\Z三块表。

百分表只能打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打不了吧?

网友:
做个标准的量块,比如200*200*200的方体。

网友:
步距规可以校激光干涉仪。试试这玩意。还可以看看磨床上的光栅尺,这个也可用的。

网友:
定位精度是一方面,感觉重复定位精度更重要,楼主不妨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检测一下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