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样的丝杆种类的

楼主(2019-07-01):
这个黑色的零件可以在上面旋转平移,金属的零件像丝杆,但是从侧面看有17个锯齿状截面

网友:
多头螺纹吧

网友:
这个我在易格斯送的小东西里有见过一样的,问下易格斯那边

网友:
多头丝杠

网友:
两头或四头的丝杆吧

网友:
这是易格斯的

网友:
应该是多头螺纹。

网友:
多头螺纹的移动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