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弹性柱销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9-07-01):
最近厂里想要自己加工几个弹性柱销联轴器来用,我找了标准,但都是有关选用的,里面很多尺寸没有(红圈圈之内)。有没有大侠知道制造的话应该用哪个标准呢,或者有什么思路可以解决呢

网友A:
一根圆柱尼龙棒。。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圆柱尼龙棒。。欧了。。

我觉得不同型号的联轴器尼龙棒也是不一样粗的

楼主:
十分感谢,一直找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一直找没找到相关的

举手之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手之劳!

您是在哪本书上找到的,我想翻一下书

网友C(2019-08-24):
你这个标准这么详细,跪求一份。。。扣扣:4083380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标准这么详细,跪求一份。。。扣扣:408338046

你搜一下联轴器图集,里面基本上都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搜一下联轴器图集,里面基本上都有

给你发邮箱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搜一下联轴器图集,里面基本上都有

大神有没有好的连接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有好的连接推荐一个!

给你发到QQ邮箱里了

网友(2020-03-04):
引用 楼主:
给你发到QQ邮箱里了

能不能劳驾给我发一份3120888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