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移动,尺寸数值变化,位置不变的方法

楼主(2019-07-01):
前几天发了一个求助的帖子,幸好有两位朋友提点,我终于搞定了,只是我还不会上传模型,只能截图了。
截图中红圈标注的都是关键步骤,尤其是图片4,文字中输入的内容,引号要用半角输入,也就是说,关键是文字和尺寸链接起来。
再琢磨一下肯定就能解决了。

网友A:
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显示的数字是切除特征,搞定

网友:
能玩,分解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显示的数字是切除特征,搞定

有的朋友是在零件图里文字切除,我是在装配体里文字切除,其实意思都查不到,主要还是文字和尺寸链接这一步。

网友B:
这个以前看过,原图是画的一把数显的游标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看过,原图是画的一把数显的游标卡尺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