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真空发生器,电磁阀,真空吸盘。

楼主(2019-07-01):
0.8的压力,料怎么都吸不上。

网友:
吸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网友:
脖子都快扭断了。

抓取物料是什么没有给出,只能猜测了。真空吸盘抓取不上的问题点很多:
1. 物料表面粗糙,吸盘无法保证真空密封。
2. 物料易变形,提取时形变过大,吸盘无法保证吸附;
3. 物料透气;
4. 真空发生器耗气量过大, 且真空系统有泄露,导致压降太大,发生器没有提供足够真空度和流量;
除以上原因外,配套阀门流量和阀门响应时间也会影响抓取效果。

网友:
漏气?物体重量大,吸盘大小或个数不够?

网友:
楼主是来给大家治疗颈椎病的

网友:
0.8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0.8Mpa么?1Mpa=10kg

楼主:
修好了,是消音器堵了,在用了一个月。

网友(点评):
消声器堵了,真空度肯定就上不去。但看系统似乎连传感都没有,这就有些太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