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盒子开角

楼主(2019-07-01):
一般这种开角可以开多大的,我就比板厚多个0.1mm 切进去,这样的话折弯不知道行不行,附件是2014版本的2种做法,后缀改ZIP就可以解压了

网友:
0.1太少根据板厚得0.5-1mm。

网友:
看你的3D图,内R太小,R=〉1.5T,焊缝至少1~2mm,
画钣金图,半径和缝隙是自动生成的,不用特殊考虑。

网友(点评):
钣金和自动生成的缝隙太大了,所以我弄小了

楼主:
还有一种做法是开圆,避开折弯刀口

楼主:
不知道如何才能省事的做好钣金盒子

网友:
包边间隙0.2,折弯工艺孔1.5T即可

网友(点评):
1.5T 真的不大吗

网友:
嗯。考虑到下料。如果数控冲 孔太小对模具不好;如果激光的话可以再小点,理论上落料孔径要大于板厚;这里主要是要避开折弯线,防止带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