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倾转装置的晃动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07-01):
  楼主有一台由液压驱动的倾转装置(如装置三维所示),两个油缸背靠背连接,两个油缸分别动作时,装置上的包子分别往两边倾倒。包子返回状态时(即图中所示状态,包子水平)上面那个油缸完全伸出,下面那个完全缩回。

   每个油缸由两组阀控制(详见液压原理图),内含一个普通三位换向阀,一个普通两位换向阀,包子的倾倒和返回主要靠三位阀控制(倾倒时完全由三位阀动作,返回时,两位阀和三位阀都会动作),两位阀主要是起一个安全作用:系统掉电时,包子可以自动返回水平位,防止包子内液体一直往外流。(此功能与本次问题无关,不重要)

   现在这套装置运行时存在抖动的问题:由平衡位至倾倒位时,在倾倒位停止时有较轻晃动;由倾倒位返回平衡位,在平衡位停止时,晃动较剧烈。

   已知,有人做的此类设备,结构大同小异,液压方面也是用的普通换向阀,管路、油缸上面没有加装其他附件,但其设备运行十分平稳,可以说是纹丝不动。

   有人可能会觉得是机械间隙的问题,这一点楼主已想方设法将间隙消除,但抖动问题并无好转。

   有人可能会提用比例阀控制,此方法确实可行,但其成本较高。

   此问题困扰楼主许久,限于专业知识及现场经验积累
太少,始终无法想通问题的关键所在,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为什么油缸要这样安装?!行程不够吗?!

网友B:
这个是液压停止后晃动 还是在液压动作时到了那个位置晃动?

网友:
我们那时的液压也出现过抖动问题,是下降过程中(泄压)一抖一抖的,调一下多路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液压停止后晃动 还是在液压动作时到了那个位置晃动?

停止时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油缸要这样安装?!行程不够吗?!

主要是控制上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止时晃动。

15257208019  可以加我微信  拍个视频给我看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其实最好有个平衡阀,别人的系统应该有你看不到缓冲装置或者节流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