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铁片要这么大的力?

楼主(2019-07-01):
要从 1mm  厚的 201 不锈钢上冲个周长 60mm 的片下来,剪切面积 60mm2,
201不锈钢的抗剪强度 525MPa,
所以冲力为  525MPa  *  60mm2 = 31500 N = 3.15 T

真大呀!!!!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应该是周长X厚度,你要撕开的面积是多少。
按你的算法是不对的,如果厚度是10mm,冲压力呢??

网友:
普通系列冲床中最小是6.3吨,做的多了就知道上百吨冲压力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应该是周长X厚度,你要撕开的面积是多少。
按你的算法是不对的,如果厚度是10mm,冲压力呢? ...

楼主算的剪切面积就是周长60x厚度1mm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
那请教楼主和4楼,60mm2 是个怎么解释,这能叫周长x厚度的结果吗

网友:
用TOX气缸冲床可以,冲头刀刃斜度2~5度。

网友:
不大啊,随随便便都能到这个冲力啊

网友:
【魍生技】冲压设计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919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