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一直有个重心标记,隐藏不掉

楼主(2019-07-01):
如图所示,装配体中一直有个重心标记,怎么弄都隐藏不掉,打开子装配体看不见这个标记,点击显示及隐藏重心,位置也不在这个位置,但这个标记却一直存在,有大神指导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怎么弄都隐藏不掉?【都怎么弄了?】

网友:
是不是重心坐标打开了?

网友:
在桌面显示里面关掉!

网友A:
点击 “视图”

可见性栏目里面的 “重心”
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 “视图”

可见性栏目里面的 “重心”

这个没用,说了点这个,显示重心不在这个位置,这个有点像重心更新走了,它被遗忘在这里的感觉。这个重心在这个装配体里面显示属于一个多实体子零件,但打开子零件没有这个重心标记!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在这个装配体中,将这个多实体零件可见性关闭掉,却依然显示,不起作用!

网友(2020-09-07):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在这个装配体中,将这个多实体零件可见性关闭掉,却依然显示,不起作用!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25):
我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如果是装配体里面怎么都消除不掉,建议打开每个零件检查一下,估计是里面零部件自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