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旋转惯量的问题

楼主(2019-07-01):
请教下这种翻转变位机的旋转惯量怎么计算
负载500KG
翻转架长3000宽1500

网友:
从上面给个俯视图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变位机的惯量,我们设计工装的很难算出来,建议让变位机厂家去计算!

网友A:
就是变位机嘛,机器人集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位机嘛,机器人集成么?

嗯,目前用的4轴的直角坐标焊机,

网友(点评):
你翻转速度应该不快吧

网友:
用sw可以算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目前用的4轴的直角坐标焊机,

设计转速是一分钟5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目前用的4轴的直角坐标焊机,

最大速度是5圈一分钟

网友:
Creo可以算,加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