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框架,望指点这样做可不可以

楼主(2019-07-01):
框架长7m高0.8m宽2m。主要考虑框架这么长我现在这样做会不会框架会晃动,或者变形严重

网友A:
长铝型材下面结构是做支撑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会下榻吧

网友:
考虑下怎么安装方便,运输方便,能不能进电梯,太长了是需要加支撑的拆开会好点

网友(点评):
电梯是进不去了,整体机器长7m宽3m高1.8m。我只是额外再给机器增加外面的防护框架

网友B:
总长度多长?需要加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铝型材下面结构是做支撑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会下榻吧

中间长铝型材有支撑直接和机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长度多长?需要加支撑。

架子总长7m,用的45*45型材

楼主: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框架给我参考一下呢。

网友C:
铝型材毛料标准买回来应该都是最长6m吧...这7m也不搭接会不会有些问题

网友:
一定要加支撑的!也一定有办法加支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毛料标准买回来应该都是最长6m吧...这7m也不搭接会不会有些问题

对,型材标准长是6m。7m长的我会在中间位置左右搭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