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的俯仰、偏摆调节

楼主(2019-07-01):
     各位亲,大家有没有遇到在设计时需要调节俯仰和偏摆的?

    比如说一块板,需要将四个角(或三个角)调节在一个平面上的,前后方向为俯仰调节,左右方向为偏摆调节;

    也就是将一个平面沿X和Y方向旋转调节的。

    也可以用四个精密顶丝+拉伸弹簧的方式调节。

    大家有没有别的结构方式,或者是标准件可以供参考的

摆动平台

摆动平台

楼主:
这个也行,就是刚性不足

俯仰旋转台

俯仰旋转台

网友A:
在很多光学产品有用到,看你设计的产品是多大的,锁紧的方式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很多光学产品有用到,看你设计的产品是多大的,锁紧的方式有不同

    兄弟,你是哪个行业的,方便加一下QQ吗,7612196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哪个行业的,方便加一下QQ吗,761219640

做医疗器械的光学产品,东西很小,qq已经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医疗器械的光学产品,东西很小,qq已经加了,

我也是做医疗器械 光学检测的   我现在做机械设计部分  咱们可以多交流呀  你微信或者QQ多少  我加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