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问题

楼主(2019-07-01):
请问20A以上的链轮惰轮都需要定做吗,不是很懂这个,看某宝上面最大16A,20以上都是定做的,是什么原因工厂不存货,是因为工艺?还是需求少?或是有什么别的说道?

网友A:
链轮有带双链条,三链条都有,还有轴孔不能确定,一般是定做的,不排除厂家有现货,但还没有标准化。你说的链轮惰轮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有带双链条,三链条都有,还有轴孔不能确定,一般是定做的,不排除厂家有现货,但还没有标准化。你说的 ...

哈,我那意思就是链条张紧轮

网友:
还有链轮节圆,齿形,要不要修形,等等,把它看成个齿轮就知道为什么要定做了,找找链轮参数资料看下。

网友:
主要是用得少吧。

网友:
链轮,配件市场可以买的轮齿圈,自己做轴套镶在里面……不过这个看地域的,不是哪里都能买到。

网友:
我们一般B系列用得多,链轮惰轮在FA厂家里面有一些标准的,一般还是自己买链轮和轴承自己做

网友:
我们做链轮链条的,国内市场情况是A标用的多,另外链轮都是订做,原因是每个使用方的尺寸数据不一致,无法备货。有兴趣可以交流V18550469621

网友:
惰轮就是懒惰的不自己出力的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