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类零件如何检测轴承孔同轴度

楼主(2019-07-02):
(图片)

网友A:
0.03还是用激光类设备比较好

网友B:
做一个辅助工装。从图分析,好像没必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还是用激光类设备比较好

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辅助工装。从图分析,好像没必要检测。

为啥?

网友:
不知你这胶辊两端轴承孔位公差是不是对的?

网友:
三坐标检测

网友:
三坐标最好了。没有的话建议两个V型块架住,先检测两端同心度,再打高度差,最后拉外圆直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