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举升器四连杆机构带气弹簧的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9-07-02):
想给这个盖板设计个举升器开合,替换原本的铰链结构,要怎么设计,下载了两个连杆机构的计算插件,用不来

网友A:
给床里的气弹簧做电控升级吗?力矩变化,恐怕非理想计算容易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床里的气弹簧做电控升级吗?力矩变化,恐怕非理想计算容易实现吧。

不好实现,不是用在床上,用在百叶窗外的盖板开合机构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实现,不是用在床上,用在百叶窗外的盖板开合机构上

计算之外,比较好实现的方式就是在计算的大致范围内试装。土办法,别嫌弃

网友B:
纯计算,在给个大安全系数,没有参考的情况下我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
插件哪里下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之外,比较好实现的方式就是在计算的大致范围内试装。土办法,别嫌弃

嗯,好要先学下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计算,在给个大安全系数,没有参考的情况下我一般都这么干。

目前的设计都是凭经验设计,很少计算

楼主:
网上有,搜索连杆机构设计插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设计都是凭经验设计,很少计算

凭经验的时候比较多,计算还是要有的,军工这块大量计算。

网友(2023-08-20):
(ง •̀_•́)ง:;向厂家索取安装图纸!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