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啮合正反不对称问题

楼主(2019-07-02):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印痕一个归中一个外偏,有朋友了解这个问题吗,是不是我们这个涡轮蜗杆孔位垂直度不好

网友:
下边的调节蜗轮位置,直到基本对中(相对蜗杆)。
齿痕只是表面,需要看图测量的。
现在盘车什么现象,能说说不?

网友(点评):
我们是在蜗轮方向配磨调整垫片,手动旋转一周,3/4周后会遇到卡顿,走完这段又可以恢复顺畅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有高点,看齿痕,啮合位置也不对。
在看看在自由度最大的时候回程和自由度小的时候回程相差大不?
正常来说需要以蜗杆为基准来调蜗轮位置。看图片也应该向图片右侧(蜗轮轴向)调蜗轮位置的,具体尺寸,需要测量计算。

网友(点评):
通过调整垫片厚度,两面的齿痕一直是错开,看样子每次调整值要控制在5丝,现在是10丝

网友:
原理上来说,一个蜗轮对应一个蜗杆。齿面不好测量,想搞明白就多取几件换装一下,如果同样的蜗杆不同的蜗轮齿痕都一样(偏的),就再换蜗杆,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就看看壳体装蜗杆的槽深是不是尺寸出了问题。  需要一点点排除,但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