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医疗设备,求教相关配件

楼主(2019-07-02):
          入了新公司搞一个酶板清洗机,里面有个部件叫洗板头的,不知道其内部结构,是怎么把一排排针管安装固定到塑料上座的,针管之间又是如何在内部联通的,网上查了有企业做这个东西,打电话问厂家,说这是非标定制,需客户发设计图纸,厂家按图加工,一听就头大了…………,只好坛上求助高手介绍下这东西内部结构原理,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另外想咨询下医用设备仪器中抽吸药液用的微型泵一般是用什么类型的,选用时有什么研究,有哪些知名的厂家品牌产品,作一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
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不过有需要电机、伺服、视觉、传感器等产品可以找我,我做这方面代理的

网友A:
来个侧面照片看看

网友:
难道板子是空心的,小管子从里往外插后固定密封,最后两块空心板合上。

网友(点评):
两排大两排小四排管估计得两层板搞不定,起码三层板,密封是个大问题,总不会是加密封圈吧

网友(点评):
这个也想过,但两大两小四排针两块板应该没法形成所需的流道,至少三块吧,密封是个大问题,总不成还用密封圈吧

网友:
深孔加工,然后再把侧板口封住,只留所需要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只是这么小的体积布置串四排针的孔还要分层不干扰可不容易

网友:
类似于阀块

网友(点评):
思来想去应该是这样,但具体到这个产品上还是与整块金属上钻孔有很大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侧面照片看看

网上下了些侧面照来了

网友:
如果底板没有接口的话,应该是底座直接开模嵌进去的

网友B:
应该好整。你有实物还设计不出来。

网友:
圆棒压入POM

网友(点评):
请问兄弟是否加工过类似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下了些侧面照来了

是不是超声波焊接到一起的?

网友(点评):
超声波能焊塑料金属?

网友:
注塑吧

网友(点评):
注朔要嵌针管,好复杂哟,而且不知道会不会堵住针管孔

网友(点评):
注塑插针其实很常见,不过他这个说要非标订制可能就不行了(数量太少不现实),最可能还是两块板(或者三块板)粘接

网友:
试试蠕动泵。
淘宝上有个卡默尔,很便宜。
是否满足你的要求,还得你自己定。

网友(点评):
多谢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好整。你有实物还设计不出来。

实物是看过,借别人的产品整机拆开看的,不过当时听说这个东西有厂家做以为是个外购标准件,不用设计直接选用外购就可以,就没把它拆开看还回去了,现在手上没实物了

网友:
不知道管道的作用和流路,不好判断内部结构。
管和塑料连接有两种。1)管定制成可以锁的,或者有牙的,这样对锁。2)光管直接压入。这两个都要注意密封。
液体供给,要看功能要求,有用注射器的,有用蠕动泵的等等。需求不一样选的也会有差异。
做有这块,需要先把流路和每个管道配件的功能要求搞清楚,再去做结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超声波焊接到一起的?

我是说这种塑料微通道多层板可能是超声波焊接或者离子键合

网友:
白色的板看着有点像亚克力,里面的通道孔可以先加工好,然后金属管热熔装入

网友:
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白色为POM,深孔加工 ,长短管内部深孔错开。长管所有导通,短管所有导通。不锈钢管粘接

网友(点评):
看来是内行人啊

网友:
这种产品根据使用功能,没有什么密封的要求,也没有压力,制造安排工艺就是楼上说的,开深孔,和管子导通,如果对化学材料不敏感直接用胶粘结金属管,谨慎点就金属管一段做螺纹旋进去,这种东西不要想太多

网友:
一件产品把他的使用功能了解透彻,大胆采用自己熟悉的制造工艺,保证产品的稳定性,耐久性,要有措施防止部件失效,一件产品自己有信心用个10多年不拆不修不换,不管用什么方法做出来都是好东西,工程师要有这种信心

网友(点评):
大侠言之有理!

网友:
|739948273发表于 07-05 14:38白色为POM,深孔加工 ,长短管内部深孔错开。长管所有导通,短管所有导通。不锈钢管粘接
这个机器最麻烦的是调水平。

网友(2019-08-15):
和多通电磁阀类似的结构